34063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09):
小弟从不做开关电源的,也不懂,最近因工作需要,抄了一开关电源,今天试了一下,48V转5V的,电压输出正常,输出电流2A左右,但是有很大的"吱吱"声,过了一会儿保险丝烧断,好像电感烧了.电感是331的,体积跟PCB板上的封装一模一样.

原来的原理图是48V转12V的,输出可达10A,我只需要48V转5V,2A.

附PCB和原理图,请各位兄弟不吝指教.

楼主:
原48V转12V原理图

一楼的是48V转5V的原理图,跟2楼的PCB配套的.这里是原48V转12V 10A的原理图,并且买了一个现成产品来抄,一模一样,10A工作了1个小时无问题.

网友A:
这电路是哪位牛人设计的?可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
见笑了

V1部分过流保护我没用,因为前面加了保险丝.电动自行车48V转12V的电路,10A的,有现成的产品.有可能实际跟原理图不对,产品我有,原理图网上的,基本一致.

楼主:
问题已基本解决

3楼的图片中V1的CE极反了.
自己的板子换了个更大的电感解决了.

网友B:
叹为观止,酷之...

用共基去驱动,关断传递速度快,开启速度慢点关系到不是很大。
不过,将过流检测放到输出侧乃败笔,限流电阻损耗系数0.7/Vout,远大于放在输入侧(0.7V/Vin), 7脚对6脚加个4148钳位即可

网友C:
昏倒,果然是牛人的电路,可能也只有牛人才用这个电路了

网友D:
是指电路图上反了,还是PCB上焊反了?

我也想做做这个试验一下,仿真不出来。

网友A:
V3导通时稳压管上32V电压加于MOS管GS间难道没问题?

网友A:
V3的基极串电阻,共基电路高速的优点全没有了

网友E(2012-12-17):
不会是PCB画的不行吧?

网友F(2013-06-11):
看不懂这个电路牛X的地方,懂的朋友能否大概与我说说?

网友G(2014-02-01):
来学习的,但是lz这样改是不是浪费了,120w的输出变成了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