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电容会烧坏电源吗?

楼主(2008-12-09):
我们领导今天说在图上焊上这个3300u/100V电解电容会烧坏电源模块,原因是上电的瞬间电容拉的电流会很大,超过电源模块的承受电流,因此烧坏电源,这种对吗?我觉得未必,我的分析是电容的充电是一个上升曲线,应该不会超过电源模块的可承受范围,我的分析对吗?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

楼主:
补充

加这个电容的目的是让H桥换向能稳定一些,这是一个H桥驱动电动机电路

网友A:
领导说了算

网友B:
3300uF确实挺大,领导的担心不无道理。

串个小限流电阻

网友C:
电源可能保护、振荡,但一般不会烧的

网友D:
米有问题

能驱得动电机的电源,瞬间过栽都比较强,或是有软启动功能

楼主:
回复!

  我也觉得没有问题,虽然电路是现成的,但领导不让试,就不试了。

网友E:
得看前边电源的供电能力

电容太大不是好事。有可能引起振荡

网友F:
并几个470的

比一个3300强多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