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00V-240VAC输入的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08-12-10):
  最近需要设计一款电源,交流100V-240V输入,产生5V和24V的直流输出,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电源IC推荐?谢谢。

网友A:
最常见的是UC3842-3845

不过并不是220V直接输入。
220V直接输入的,查Topswitch产品,有很多。

楼主:
是啊

关键的问题就是宽电压输入范围,比较麻烦

网友:
我们专业做AC-DC电源芯片,看你输出功率多少?

 AC/DC  PWM控制IC

   可用我司PWM芯片给您免费提供0-100W的各种反激式开关电源方案,待机功耗0.3W左右,现成方案有5W,12W,24W,36W,72W,欢迎来邮件索取样品和方案。
1、    CR6848:适用于30W以下的AC/DC绿色节能PWM控制器。封装形式:DIP-8  SOT-23-6L。兼容型号:SG5848/5701、LD7550/7535、OB2262。

2、    CR6850C:适用于40W以下的AC/DC绿色节能PWM控制器。封装形式:DIP-8  SOT-23-6L。兼容型号:SG5848/5701、LD7550/7535、OB2262。

3、    CR6853:适用于40W以下的AC/DC绿色节能PWM控制器,带频率抖动功能。封装形式:DIP-8  SOT-23-6L。兼容型号:OB2262、OB2263。

4、    CR6842:在不用特殊的散热条件下适用于60W以下的AC/DC绿色节能PWM控制器,如果采用金属外壳或者风扇散热,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20W。
封装形式:DIP-8  SOP-8。兼容型号:SG6842/OB2268/OB2269/LD7552。

5、CR6202:内部集成开关三极管,低成本AC/DC绿色节能PWM控制器。宽电压输出功率可达5W,窄电压输出功率可达8W
封装形式:DIP-8。兼容型号:THX202。

6、CR6203:内部集成开关三极管,低成本AC/DC绿色节能PWM控制器。宽电压输出功率可达12W,窄电压输出功率可达18W
封装形式:DIP-8。兼容型号:THX203。

                               秦先生 13389266567  qinjun1215@126.com

网友B:
这电压范围

几乎每个AC-DC PWM芯片都能实现

网友C:
用321,power22d等等都可以!

网友D:
宽输入开关电源的IC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变压器

网友E:
电源关键是看你要的要求了

如果只是你上面的要求,是颗电源IC 都能搞定,或不用IC亦可以,
嫌麻烦可以找个好的IC,有现成的应用方案,还又技术指导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