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 AC转5V

楼主(2008-12-16):
(无正文)

楼主:
问:220V AC转5V DC 最低成本怎样做,用什么元件?

网友A:
没有说明清楚

5V是交直流都没有说,功率多少技术参数都没有说。

网友B(2009-01-16):
标准菜鸟都是这么问问题的

网友C:
最低成本就是变压器然后整流滤波

  也有阻容降压的,不过元件较多,看综合成本了

网友D:
如果功率小,电阻降压也行

网友E:
晕 什么参数都没写 干什么用也不知道

网友F:
最低成本

把测量的电压表上的220改为5,即可

网友G:
人家说了是5V DC是要求输出直流5V吧?

不知道你需不需要独立接地?还是可以和别的电源器件共地?
应该是用整流滤波比较便宜,干扰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