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9V-40V用什么IC呢

楼主(2008-12-17):
(无正文)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写输出了

输出为5V
其实这个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电源部分要体积小!

网友A:
2596的大小能接受吗?

需要的电流小可以用小电流小个头的电感,不知道体积能接受吗?

楼主:
电感值还是需要220uH吗?6x6的电感应该可以接受

谢谢各位的意见
2596的个头有点大哦
想用MC34063做,但它需要大电容和大电感,这个PCB又得曾大了

网友B:
开关电源模块

只有开关电源模块才能解决,而不是某一块芯片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C:
怎么都是开关电源

如果不考虑效率
电阻+稳压管+三极管
就可以搞定

网友D:
比较多

主要看你的要求了,除了小以为,还要具体看实际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