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升压一简单电路求问,请DX们赐教 ...

楼主(2008-12-18):
实在惭愧,没有玩过开关电源,现在遇到以下图示一电路,原理始终不能弄明白,请DX赐教,输入的VDD为3.3V , DRV1为一PWM控制信号,然后输出的VGL要求为-6V,VGL电路上会再多挂一4.7uF的电容到地 .

请教各位:
一. 能否详细描述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
二. VGL输出信号的幅度与输入的VDD及PWM信号有没有一固定公式去计算.

以上,先谢谢各位DX啦 ...

网友A:
buck-boost输出电压与电感电流模式的关系

若负载很轻,开关再次导通之前,电感能量便已经完全辞放,则电感处于电流不连续状态
Vo = - Vi * ton * sqrt ( R / 2 L T )
式中,Vo、Vi分别为输出、输入电压
      Ton为开关开启时间
      R为负载电阻
      L为电感量
      T为周期
可见,输出电压正比于Ton,正比于R的算术平方根,反比于L的算术平方根。
加入闭环控制,便是去调整Ton来满足Vo恒定。

若负载很重,电感处于电流连续状态,则
Vo=Vi*D/(1-D)
式中,D为占空比,即Ton/T
可见输出电压与负载无关,但实际上由于电感本身具有电阻分量,而且开关及整流二极管的压降具有非线性,故输出电压会随电流变化而有轻微的变化,而且正比于输入电压,因此实际应用中也需要闭环控制。调整开关的导通时间。

以上,节选自俺正在写的《深入浅出话电源》第二章

网友B:
1、这个电路不能输出负电压;2、没闭环反馈的话输出电压没

和负载很大关系

要负电源可以去去我的Blog看这个帖:

楼主:
再顶起来,DX赐教哈...

网友A:
不要再拿那个破设计软件害人了

要复习愣次定律右手定则,安培环路定律,马克思威方程,电路暂态分析...

不然,一辈子都要问人

网友A:
re:xwj

1、VDD在下端,电感电流是由下向上,故Q关断后,L的自感电动势可产生负压;
2、电感电流不连续,输出电压由负载决定,电流连续则由占空比决定。负载电流只要不是很小,总有一个可实现的电感量来满足电流连续,从而不需闭环也可稳定在有限范围内稳定输出。除非开路,R无限大,便要求L也无限大。

楼主:
很清楚,多谢楼上,能否贴个公式表示输出与PWM信号的关系 ?

...

网友A:
推导过程省略...

一页多,比较繁锁

网友A:
全书共19章

第一、二、三章注重理论学习,后面的注重实用性,还有俺的研究心得。

顺便做一下广告,呵呵...

楼主:
楼上再请教下:负载很重是个什么概念,是指负载电阻大吗?

网友C:
电路是可行的,但是稳压管反了

稳压管接反了~

网友D:
万分期待蚂蚁的《深入浅出话电源》

什么时候可以上架?

网友E:
10万分期待蚂蚁的《深入浅出话电源》

楼主:
这电路中哪有稳压管 ....

网友F:
照LZ这样画图,我们都要被你搞成

欧阳疯啊!
图是逻辑没错,有负压,就是看得太别扭了!

网友G(2013-03-28):
二极管没反,是电路反常规,地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