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浪涌抑制电路设计

楼主(2008-12-18):
要求是时间相对较长的浪涌抑制,一般采用电容、压敏之类的那种只能到ms级,现在需要到200ms左右的级别。
基本思路是用MOS管作一个类似线性稳压电源的电路,当电压在范围内就直接通过,电压超过就钳制在指定电压,如果超过时间太长则保护。

不知有没有大侠设计过,有什么注意事项?或推荐一个电路功参考,或提供一些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容量足够的TVS或压敏电阻

网友B:
要看能量级是否满足MOS的安全工作参数

网友C:
LZ的思路对的。用BJT也可以。

楼主:
搞定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搞定了。
基本上就是用个简单的倍压电路驱动MOS,用稳压管限制最高栅极电压,正常电压下可以提供足够的Vgs,如果电压高出范围,因为Vg被限制,Vs升高则造成Vgs减小,MOS跨导增大,电压就升不上去,从而限制浪涌。

网友D(2011-01-04):
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搞定了。基本上就是用个简单的倍压电路驱动MOS,用稳压管限制最高栅极电压,正常电压下可以提供足够的Vgs,如果电压高出范围,因为Vg被限制,Vs升高则造成Vgs减小,MOS跨导增大,电压就升不上去 ...
引用 楼主: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E:
那么久的帖子也给翻出来啦?

网友B:
考古是好事

网友E:
比洛阳铲还厉害。

网友B:
你还不懂二姨文化吧

网友E:
不懂,你来讲解一下?

网友B:
:lol学费呢?

网友E:
免费滴,爱教不教 。

网友B:
不学俺还懒的讲呢,讲话不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