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囧的技术观点:燃料电池的优势分析

楼主(2008-12-19):
原文是在21ic的:http://www.21ic.com/news/html/257/show31487.htm

以下是第一段话:

“能量转化效率高  与一般热力发电相比, 燃料电池发电具有较高的理论转化效率。无论是热机还是它的组,其效率都受到卡诺热机效率的限制。目前,汽轮机或柴油机的效率最大值仅为40%~50%,当用热机带动时,其效率仅为35%~40%;而在燃料电池中,燃料不是被燃烧变为热能,而是直接发电,理论上能量转化效率在90%以上,甚至超过100%。在实际应用时,考虑到综合利用能量,其总效率可望在80%以上。另外,其它的物理电池,如温差电池的效率仅为10%,太阳能的效率为20%,就无法与燃料电池相比较了。”

请注意下:“甚至超过100%”,永动机么?凭空的多的能源从哪里来的呃?
 相关链接:http://www.21ic.com/news/html/257/show31487.htm

网友A:
这个是计算方法问题

  例如万和说燃气效率超过100,那是说利用燃烧热气对进水管道进行预热

网友B:
应该是笔误

发电效率不可能达到100%,这跟空调的热效率可达400%不一样

网友C:
哈哈没学过热力学和物理化学,严格来说是电化学

空调就是热机,就是搬运热量,他消耗能量来搬运热量,所以换算出来一般都有百分之几百
燃料电池是电化学,和熵以及焓有关,具体我就不清楚了,学过忘了,但是肯定比热机效率高得多,而且没有物理上的摩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