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12-19):
  DC-DC 84V输入 9V输出 350mA   请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
  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A:
这么小功率?

这么小功率啊??用线性电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可以找市售的通用电源适配器直接使用

很多电源适配器可以做到这么低的输入电压..

网友C(2009-01-20):
线性的效率低啊

这个效率要求达到90%以上,所以只能用开关电源,找了很久没有找合适的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