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就怕密封的玻璃罐头瓶子给俺来一个不定时炸*...

楼主(2009-01-07):
第一次拆高频变压器的过程.

网友A:
俺折变压器的方法

平时备一个玻璃罐头瓶,烤干水份,盖好保存。

需要折变压器时,将盖取下倒放,将变压器放在盖内。瓶口向下,用火机对着瓶内烤热里面的空气,迅速拿起瓶盖套上旋紧,将变压器装入瓶中,(此步骤最为重要,目的是要降低瓶内的空气密度。)然后将罐头瓶放入开水锅中隔水煮十分钟后。

戴上布手套,再用干毛巾包住罐头瓶取出开盖,趁热拆卸,由于清漆已经软化,很容易取下磁芯,漆包线也不会有损伤。

网友B:
这么好东西怎么没人顶

网友C:
俺上高中时拆过一次

更年轻时还拆过电阻电容电感三极管二极管集成电路,……

还拆过漏气的电子管。

网友D:
绕的比较一般

图六的多股线做的就不是很好;高档的现在都使用铜带干了。

网友E:
同名端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得到

这是低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一般用铜带不用多匝并绕

楼主:
用示波器观察同名端

用示波器观察同名端是不是在假设的一组绕组中加小幅度的脉冲电压,
然后给其余对绕组接上个大电阻,
然后用示波器观察其余对绕组的电压极性,
这样来判断同名端?对吗?多谢!!

网友F:
不用示波器那么麻烦,直接搞个LED和电池就可以了...

如果接通瞬间LED闪烁,说明接电池+和LED+的是同名端,如果断开时LED闪烁,则说明是异名端...(别说俺没提醒你保护一下LED哦)

楼主:
呵呵,OO说的很正确啊

呵呵,OO说的很正确啊!

网友A:
两个LED反向并联更形象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你这里没有提到气隙,
我想这个变压器应该会有气隙的吧,是不是拆的时候没注意
还是这个磁芯本身的形状就有气隙?不过从图上没看出来呢。

楼主:
不是很清楚哦。

磁芯的外柱是没有气隙的啊,中间柱就不知道了,好象也没有吧,因为看磁芯的中间柱截面挺干净的,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H:
我也拆过一个N大的~~~

拆了就后悔了,竟然是铜片的,铜片厚30丝,宽4.5CM,长4M,用透明绝缘纸双面包裹,听说是通讯电源上的~~~~~

楼主:
回家了看了有气隙!

回家看了下边柱没有气隙,中心柱有大约0.2mm的气隙.

网友I:
电池+指针式万用表测同名端最方便

网友F:
浇过漆的变压器很难拆啊...很容易把磁芯撬断...

楼主:
这个还好

这个拆的还好,不是特别紧,估计是浸的漆不够多吧!

网友J:
楼上方法好

网友K:
PowerAnts的方法好,又学会一招。

网友F:
有点倒塌...先盖上盖子,变压器怎么放进去啊?晕...

蚂蚁也老年痴呆了...

一定要是玻璃的吗?金属的也行吧?还要密闭?开口行不?

网友J:
圈圈抓住蚂蚁的语病,本坛时髦的老年痴呆又多了一个

开口的温度会低些,直接密封是恐怖分子……

网友A:
没有病语Y

需要折变压器时,将盖取下倒放,将变压器放在盖内。瓶口向下,用火机对着瓶内烤热里面的空气,迅速拿起瓶盖套上旋紧,将变压器装入瓶中,
变压器已经在倒放的盖中了,拿起来一套,变压器不就在瓶中了?晕倒...

网友L:
。。。

。。。将变压器装入瓶。。。前已经在瓶中了,不过留了个蚂蚁洞,呵呵

网友F:

尤其是刚掀开锅,准备取出来时,要是嘣的一声,这个沸水炸开锅可是不大好玩的拉~~~

虽说用打火机排了一下气,还是挺危险的拉~~~还是搞个开口的易拉罐安全一些...

网友J:
口语化的歧义……

网友A:
看你的动作快慢了

用火机烤后,瓶内的气温何止100摄氏度?

网友L:
留个蚂蚁洞就不会嘣了...

网友F:
密封好了,有压强差的话,很难打开...

反正都是拆的,我直接煮算了~~~先洗干净了,再加点盐啊,酱油啊,味精啊什么的...或者趁老婆煲汤时扔下去,嘎嘎~~~~

说到瓶盖倒放,想起一个笑话:一醉汉去花瓶店里,看到柜台上倒扣着一个杯子,说:“**,这花瓶怎么没口的”,
然后拿起杯子翻过来看了看,“**,怎么连底也没了?”...

网友J:
不密封的话还会有汤的

变压器汤,喝起来没准能治“老年痴呆”……

网友M:
哈哈,谁喝过? 来说说味道是怎样的

网友N:
我都是用热风枪吹。很快的。

我都是用热风枪吹。很快的。

网友O:
呵呵,我等没有热风枪,只好用电吹风吹啊吹……

不过要注意控制气流量,否则温度不够。

网友P:
热风枪的温度设定到多少度?

网友Q:
赚到了 学到一招

网友R:
晕 买个加热的岂不是更好 费尽

网友S(2009-02-06):
为什么要降低空气密度?

网友T:
hehe, 放锅里炖...

网友F:
俺直接给变压器通大电流让它热,嘿嘿...

网友U:
噪音太大。漏磁太多,如果没有必要,不建议做

网友V:
拆高频变压器

不需要很动脑筋就可以。

网友W:
拿电吹风烤烤不就得了

别告诉我没有哈

注意别太近 远点慢慢烤

网友X:
好东西 楼主辛苦啦

问一下烤漆是不是为了加强绝缘   具体怎么操作呀  先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绝缘材料的温度等级

根据 UL 1446 和IEC 60085,变压器绝缘材料的耐温强度分为以下等级:

Class A 100度
Class E 115度
Class B 120度
Class F 140度
Class H 155度

其中,CLASS A不需要绝缘系统,CLASS A以上温度等级则必需考虑绝缘系统。

绝缘系统有OBJS和OBJY两种,其中前者是针对绝缘材料的,如胶带、套管、漆包线等,它只考虑单一材料的耐温等级,本书不作讨论;

由于器件(如变压器,电机等)是多种不同材料的组合,不同的绝缘材料之间会因为化学反应而互相影响,降低系统的耐热性,因此产生了OBJY。它是在经过广泛的测试之后,证明这些绝缘材料组合在一起,在长期承受不超过该绝缘系统等级所限定的温度时,都不会发生绝缘性能的明显减弱而形成的。

OBJS的绝缘系统有:
Class E 120度
Class B 130度
Class F 155度
Class H 180度
ClassN 200度
ClassR 220度
ClassN 200度
ClassS 240度
ClassC 240度以上

绝缘系统认证目前有UL的UL 1446和IEC的IEC 60085。

(节选自《深入浅出话电源》)

网友A:
因此

为了不破坏变压器材料的绝缘强度,拆卸过程中不允许局部温度超过其耐温等级,而浸漆一般为1032或1030醇酸浸渍漆,在经过95-105度“烘干”后,还是呈液态,只有降温到75-85度以下,才会固化。拆变压器,就是要整体升温到85度-105度之间,即让漆膜整体软化,也不破坏绝缘强度

网友Y:
那么多妙招,00

网友Z:
学习了不少啊

学习了不少啊

网友AA(2009-03-16):
绝对是耐心加细心的干活

网友AB(2009-04-20):
好办法

试过没呀?小心玻璃瓶会炸的

网友AC(2009-10-27):
上面的方法还是很好,有空去试一试

网友AD:
直接丢电磁炉上,不就解决了?

网友AE:
拆马达可以这样放锅里煮么?

网友AF:
向Powerants学习拆变压器

网友AG:
呵呵,我一年拆下来的变压器不少于200个

网友AH:
变压器磁芯还有摩细?

网友AI:
18楼高招,又学一招了,呵呵~~

网友AJ:
三碗水煎成一碗,趁热服用

网友AK:
如果接通瞬间LED闪烁,说明接电池+和LED+的是同名端,如果断开时LED闪烁,则说明是异名端...(别说俺没提醒你保护一下LED哦)

学习

网友AL:
PowerAnts好办法!学习!

网友AM:
蚂蚁就是牛B啊

网友AN(2010-05-02):
18楼挺会想办法的啊

网友AO:
我一直是用PowerAnts的方法拆变压器!

网友AP:
”用火机对着瓶内烤热里面的空气,迅速拿起瓶盖套上旋紧,将变压器装入瓶中“

盖旋上了,还怎么把变压器放入瓶中?
是不是在旋盖子的时候,变压器已经在瓶中了?

网友AQ:
用PowerAnts的方法,我怕会爆}炸....

网友AR:
PowerAnts就是大师,崇拜啊。

网友AS:
化工+电子

网友AT:
牛X啊  我没拆过 过两天我也来看看

网友AU:
18楼,高手呀!:)

网友AV:
18楼的法子,我前两年也有过了,呵呵,很好使!

但是现在很多的胶水,用这样的法子已经不行了!

上次一个德国佬给我的,硬是撤不了,郁闷

网友AW:
顶   我有机会也拆一个

网友AX:
哦  要关电了  先收藏  明天继续~~``

网友AY:
用个200W的灯泡烤一会儿就 不 会花那么长时间拆了,也不会吧骨架拆挂了,

网友AZ:
哇  还有这么多方法的啊  都是高手啊   受教了

网友AX:
拉拉~~  好帖子每天豆有人跟啊  羡慕ING。。

网友BA:
热风枪吹上几十秒,漆就软啦,戴着手套或随便拿个工具一拨拉就开了

网友BB(2011-11-25):
有点意思 改天我也拆两个试试去:lol

网友BC:
很小的时候拆过一次 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变压器,只不过我的目的是要上面的铜丝玩。。。

网友BD:
互通有无

网友BD:
18楼的办法可以借鉴

网友BE(2012-05-10):
呵呵,,我们前不久刚学了用实验法测定变压器的同名端。。

网友BF(2013-02-20):
引用 网友A:
平时备一个玻璃罐头瓶,烤干水份,盖好保存。需要折变压器时,将盖取下倒放,将变压器放在盖内。瓶口向下, ...

拔火罐喽……
:D

网友BG:
引用 网友F:
如果接通瞬间LED闪烁,说明接电池+和LED+的是同名端,如果断开时LED闪烁,则说明是异名端...(别说俺没提醒 ...

这一招好,呵呵

网友BH(2013-04-05):
又学会一招

网友BI:
拔罐的方法好,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BJ(2013-10-06):
拆变压器很辛苦

网友BK:
铁皮外壳的电吹风,高温可以很高的。操作方法是用手捂住后端进气口。
塑料外壳的就别这么干了。

网友BL(2013-12-04):
学习了前辈们的方法,希望再也不要拆坏了

网友BM:
曾经砸烂了无数个

网友BN(2014-02-01):
引用 网友D:
图六的多股线做的就不是很好;高档的现在都使用铜带干了。

有用铜带的吗,要不要放个图来看看

网友BN:
曾经谈话的人们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伤感。。。

网友D(2014-03-08):
专门拍了一张可用于绕制大功率高频变压器的铜带图,请参考。实在对不起各位,最近几年读博士,太忙太累,来论坛较少。回答问题有不周的地方,望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