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UCC3895开关电源(高手帮忙看看是电流控制型还是电压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1-08):
不一定的

看图上RAMP端是引入电流信号的,就是峰值电流模式.
不过如果斜坡补偿多了,也就是电压模式了.
一直不明白,全桥的电流波形那么平,为什么还要做峰值电流模式.

楼主:
“如果斜坡补偿多了,也就是电压模式了”

“如果斜坡补偿多了,也就是电压模式了”是什么意思?
峰值电流模式是双环控制吧?电压外环电流内环,加入斜坡补偿是为了解决占空比大于50%输出的震荡问题

网友B:
2楼是怎么理解的?

一直不明白,全桥的电流波形那么平,为什么还要做峰值电流模式.???

全桥,实际上是两个错相的正激并联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