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压IC(IN1-1.5 VOUT2.2V)

楼主(2009-01-08):
(无正文)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下MC34063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一下MC34063就可以了了,电感自己买一个色码电感就可以了,200mA效率在50%以上是完全可以达到的,自己照着电路做就可以了.

网友B:
1.5V无法启动

可以用CE8301、BL8530等

网友C:
MC34063

我用的是1V升到3.7V,效率在60%左右

网友D:
2L,4L乱讲,34063的Q1Q2达林顿管低于1V就不可能导通

网友E:
怕不怕贵?偶用TPS61200, 0.3v 启动

加两个固定电阻,就是固定电压。

;)

楼主:
多谢多各位

34063周边电路有点复杂,PCB放不下,并价格有点贵。
贝领BL8530质量做的不行。其它几款我在试试。

楼主:
请问TPS61200价位在???

如果TPS61200价位在2块RMB内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