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三相电网电压是否过欠压呢?

楼主(2009-01-09):
主要是如何取样的问题,用3个电压传感器当然行,不过体积和成本都不太好,大家有别的好方法吗?

网友A:
采用工频变压器是否做过实验?

网友B:
电阻分压

比较器供电用独立电源,再用光耦隔离。

网友C:
直接用电阻分压即可

如果只是测量电压,可以直接用兆欧级的电阻分压,取非常小的电流,这样就不用担心触电的问题,也不用隔离,直接用常规电路测量,即使测量设备地线是悬浮的也没有问题,不过需要中性线的参与来确定每一路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没有中性线参与,则需要进行向量变换,计算比较繁琐。
有了中性线,就变成了测量三个220V电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3022949&tp=%28%u56FE%uFF09%u5E02%u7535%u7535%u538B%u4E0D%u9694%u79BB%u6D4B%u91CF%u7535%u8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