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RP问题?电容无法击穿

楼主(2009-01-10):
手头有些贴片陶瓷电容, 22uF 6.3V 0805封装。
X5R材质。

想测试一下耐压多少,以及会发生什么现象。

米想到:
1,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值,记录初始值。

2,加上10V,电压表没有电流指示; 反过来接上,冒一下火花,电压表没有电流指示!

3,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值,与一开始没啥变化!

4,加上32V,电压表没有电流指示; 反过来接上,冒一下 大 大 火花,电压表没有电流指示!

5,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值,与一开始没啥变化!

手头米有耐压测试仪,不知道.......
n多不知道!

真是传说中的 人品问题?

网友A:
通常标称电压是工作电压,远低于击穿电压的...可能差10来倍

一般是保证2.5倍都不击穿的,好象。

网友B:
差异性很大,做不得准

而且你的测试方法不见得对,
至少电流表的灵敏度太低

网友C:
LZ的RP真好!

俺用63V的铝电解电容给24VAC桥式整流后滤波就有爆掉的。

网友D:
一般来说电解电容耐压余量都不大

一般来说电解电容的耐压余量都不大,因为做高耐压也需要高成本和大体积,
而陶瓷电容的耐压会比标称值大几倍,甚至更多,
电容的耐压取决于介质的厚度和介质的缺陷多少,
电解电容介质就是氧化层,要提高耐压就要增加氧化层厚度,这样必然带来容量的降低,或者体积的增大,
而陶瓷电容介质是陶瓷,本身厚度比较大,耐压主要取决与缺陷的多少,
如果陶瓷本身没有缺陷的话,耐压可以非常的高,当然成品率也会非常的低。
当然,我们总会遇到过一些体制比较好的陶瓷电容,耐压比击穿电压高很多,
这当然属于RP问题。
我曾经遇到过标称25V的陶瓷电容在加到700V电压才击穿的情况
也在同一批电容里见到过加50V电压就KO的。
电解电容的耐压比较容易测量,而且是非破坏性的,所以筛选比较容易,
我们买到的成品一般耐压值都比较一致
而陶瓷电压的耐压测量往往是破坏性的,因为电压很高,电荷通过介质的缺陷放电后,会破坏介质,使缺陷扩大,甚至造成短路。所以标称电压相同的陶瓷电容耐压差别很大。
除非逐个筛选,否则不要因为测试过少数电容耐压很高就将同一批电容超额使用,这样是很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