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频率的电压整流后,电压是不同的吗?

楼主(2009-01-11):
不同频率的交流电经过整流,电压是不是不一样?
我用1000HZ的变压器,变压比是20,输出整流后,给电容充电
或者50HZ的变压器,变压比90,输出整流后,给电容充电
结果发现用1000HZ的整流后,充电非常快,如果占空比调大后是不是更快?
占空比的大小和输出电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A:
RC时间常数是不变的的,你频率高了,那么就更接近峰值

网友B:
假设俩交流都是0相位开始的一个sin

假设都是理想电压源、理想二极管、理想电容,那么哪个先到最大值Sin(Pi/2)?

楼主:
谢谢3楼的通俗的解析

那么频率高的电压整流后是不是电流也比频率低的电压整流后的电流大呢?

网友C:
回4楼

输出电压电流不仅与频率有关,更与变压器和滤波器参数有关,给出变压器和滤波器参数才好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