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电路的最佳参数

楼主(2009-01-19):
在《无线电》杂志看到如此一个+5V的电源电路,说是参数的选择对于是否能输出稳定的电压影响很大,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的参数是否合适

整流桥是200V 1A,第一个电解电容是100u25V,第二个是什么类型的电容我忘了,大小是0.1u,第三个是电解电容1000u16V,第四个还是0.1u

原来在学校老师给的电路里两个电解电容都是2200u

我想问问大家伙哪个参数更加合适,使电源输出更稳定

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

电路图这个更稳定!

网友B:
这个东西要求很低的,乱搞几个电容上去都很稳定。

网友C:
两个都是2200u的会更稳定

网友D:
图中的字好小

输出那头1000μF/16V?确实是稳定了,但断电时有好戏看了...
硬要这么做的话应该在7805输入输出两脚上并个二极管(正极对输出负极对输入)
另外输入处100μF/25V是不是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