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28开气隙是自己拿砂纸磨吗?还是厂家预先就留了气隙

楼主(2009-02-08):
-_-_-_-_---------------------------------------
已回答问题

铁芯的功率怎么估算一下?例如20W选EI28可以吗?
我知道TOPswitch的AN19有个表格,

另外还找到一个方法。

可以根据公式:磁芯面积=0.15*(P开根号)
如:ER28磁芯面积0.785=0.15*(P开根号),可得P=27.3W,说明用ER28磁芯做28W左右应该比较合适.供参考.因为磁芯的选择跟频率,工作环境,等关系很大.

Ae/0.15小于3时,估计公式不适用.

楼主:
王老能不能说哪本书上有,我自己去找。

翻了好几本书了。总不能等蚂蚁的书出来再看吧。

网友A: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铁(磁)芯有效截面积与变压器功率本无必然关系,它只是为激励磁通提供一个相对“集中”的回路,减小漏感;传统变压器的一切理论及公式,除了几个基本公式是金科玉律,别的全部都是经验积累,或是对器件的依赖,条件很多,套用公式要特别慎重,也不要死记硬背。

同样是“0.785=0.15*(P开根号),可得P=27.3W”,是断流模式还是连续模式?二者相差最大可达2倍;

理论上功率与频率呈正比,但实际上也有许多限制,由于要兼顾电气、磁路及散热,通常增幅都不大。

EI28,50k可做到60W,100K约为90W,200K约为120W,300K约为160W(保持表面温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