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楼主(2009-02-09):
TVS管和压敏电阻有什么区别?一般都怎么用,如果继电器上有干扰,
就是如果继电器动作,会把常开点的电压能量引入到常闭点来(动作是从
常开-&gt常闭)如果用压敏电阻应该怎么接?
我的继电器接法是双掷双投继电器的两个常闭点一个接系统地,一个接采样电压,两个常开点一个接待测电路的地和待测电路的电压!我已经在待测电路的地和待测电路的电压上并上了一个TVS管.

网友A:
响应时间不同

前者皮秒级,后者纳秒级

楼主:
那我的继电器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的继电器上要加压敏电阻,该怎么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