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路可以多个并联来扩流吗?

楼主(2009-02-10):
我要做个最大输出5A的,现在手头上有LM2576,想弄两套并联来扩流。是不是直接把标准电路的输出端并联就可以了。是不是可以多联几套?我想做电压可调的,是不是要把几路的采样电阻都做到一路上啊?

网友A:
一般不能

网友B:
输出并联来扩流

需要电源输出有限流功能。

网友C:
反激可以并联

适当降低反馈放大器增益,降低负载调整率即可。

理论上,正激工作在DCM也可以这样整,但失去正激的优势(相当于正激轻载)

楼主:
谢谢,我想还是弄个LM2677吧,可以到5A,

我实际上也用不到那么大的电流,极限值罢了。

网友D:
这个不简单吗?

用34063,不就好了吗

楼主:
34063能驱动5A吗?我又不想外接MOS管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保证各元件参数一致,

如芯片,电阻电容电感要同一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