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选个3.3v的电源替换LM1117-33,谢谢大侠了

楼主(2009-02-10):
由于LM1117-33的压差要求大于1v,所以希望能换个压差小于0.8v的。封装要兼容LM1117-33的SOT223的。
感谢各位大侠了。

谢谢

楼主:
谢谢

谢谢兄弟的回复,只是AS1117的压降是1.2v;而tps76933是SOT23的封装。
还有没有用过的兄弟提点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lm2940-33

楼主:
谢谢

lyjian 非常感谢啊,这里的还是我一直想来的地方,
很高兴你的回复,谢谢

楼主:
郁闷

啊,郁闷lyjian  你推荐的那个LDO有SOT223封装的,但和lm1117-33不兼容,好郁闷啊。

网友A:
我不郁闷

标准的VLDO基本都是这样的封装
要用压降超低的就改设计呗

网友B:
压差小的有,但是封装不对,得改下设计

用那种SOT-89的封装吧,压差小,封装样式和SOT-223是一样的,但是大小不一样,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