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OS管的弱问题

楼主(2009-02-10):
偶看到书上说PMOS管是负电源工作的,NMOS是正电源工作的。
为什么看到很多电源的开关选用的是PMOS管呢?命名是正电源供电啊?

网友A:
还真没有看到“很多电源的开关选用的是PMOS管”

同样电压电流的MOS管,P沟的价格比N沟的要贵一些,而且P沟管耐压没有N沟管高,导通电阻也稍大。
在两种管均可使用的情况,首先选用N沟管。

楼主:
那PMOS的管子能正常工作吗?

说是要负电源工作的啊。可我看这些电路没有负电源还是正常工作了。

网友B:
"负电源”

负电源是相对的,栅极比源极高可称正电源,反之是负电源。

网友C:
可以告诉你:书上讲的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