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高频低阻电解电容

楼主(2009-02-11):
(无正文)

楼主:
论坛好冷清啊

看来大家还没过完年

网友A:
整一高频电流源

电容串入回路,直接测交流压降,供参考

网友B:
高频电解电容一般个子是细长细长的...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论坛热闹起来了

看来年过完了,大家又开始忙碌起来了

楼主:
通过电桥来测试电容的损耗角正切参数能不能判断?

楼主:
是否大家采购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的来料检测是不是都很简

网友B:
我估计一般都不检测吧?直接找正规厂家买

网友C:
3V的蓄电池检测电路

求助。各位高手。
我现在有个产品是用3V的蓄电池供电的。
现在要的电路是做个检测电路,当电压下降到2V上下的时候LED亮!   请高手帮忙!为谢

楼主:
这样啊

质量主要由信用来保证?

网友D:
用数字电桥来测量

便宜的价钱应该在2000元左右。

当然,也可以自己搭一个交流电桥来测,
不过需要标准电容和标准电阻,还有相当稳定的交流信号源,
最后还要自己算。光是矢量运算就烦死你。

楼主:
quakegod

用数字电桥怎么测啊

网友D:
数字电桥可以直接测

直接测量损耗D,或者正切角
有的还能测量等效串联电阻ESR,
不过要选高频率测,至少10K以上的频率,
最好接近你使用时候的频率,
而普通电容的损耗都是很大的。

网友E:
这样说才行

不然不等于说电容没法测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