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764的问题,另外请大家推荐芯片

楼主(2009-02-11):
设计上需要给负载提供3.3V,1A左右的电流,输入宽电压,选用了LT1764,用线性电源作为输入,发现电压从8V调到5V,线性电源上的输出电流始终显示为1.4A左右,而且片子的发热很厉害,**不了多久,输出电压就掉下来了,可是按照LT1764的datasheet,是可以提供3A的电流。不知道有人用过这个片子吗?可以指点一下吗
另外,大家有这样的电源芯片推荐吗?输出3.3V,能提供1A以上电流。谢谢!

网友A:
不困难吧!

你把输出电容增加到22uf(或更高),同时,尝试适当增加输入电容应该可以!

楼主:
LT1764的发热太大了

原来带同样的负载,用的另外一款电源芯片,同样用线性电源提供5V的时候,电源上显示的输出电流是800mA,但是该芯片的最大耐压只有5.5V。
现在为了换用7.4V的电池,所以换成了LT1764,用线性电源测试时,显示的输出电流居然达到了1.4A,难道1764内部消耗了这么多?很奇怪,很郁闷

网友A:
负载不能是单纯的电阻!

如果是单纯的电阻,测试会很不准确,纯电阻会导致电源芯片本身工作异常,就是内部保护起作用了;
另外你的 8v供电电源 允许的输出电流有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