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DCDC自身损耗

楼主(2009-02-18):
还是这个老电路
输出5V/1.2A,输入竟然达到3.3V/3.5A...
效率太低太低了吧...是否后级续流二极管自损太大?
现在用的FM5819。各位大虾有无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先摸摸

看那个热了?

网友B:
二极管的功耗0.8×3.5=2.8w

输入:3.3×3.5=11.5w
二极管:0.8×3.5=2.8w
输出:5*1.2=6w
其他损耗:11.5-6-2.8=2.75w,至少2w基本在开关管上面了

网友A:
SBD的功耗是很小的

有一个占空比问题,5819是1A的,建议改用2只5822并联,或直接用CB34

网友C:
电感的损失不能忽略

楼主:
同意POWER老师的说法

两只5822并联,或者改用SB560
电感损耗是有的,但主要还是在这个续流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