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关断一个DC-DC升压的电源输出

楼主(2009-02-24):
电路如图,使用LTC3814做为DC-DC升压器件,工作原理如下:Vin在没有外电源接入的时候为电池供电,电压8V左右,此时Vout有输出,Vout的输出电压由FB控制,可选9V,16V,24V。当VIN为外电输入(12V)时,要求立刻关闭Vout的输出,现在的问题是当Vout是9V时,工作正常,而当Vout是16V或24V时,output信号已经为低电平(关断状态),但Q10的G极仍无法拉高,电压才0.6V左右,使得Q10无法关断,Vout一直有输出。请教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24175937588.pdf

网友A:
几点建议

1,那个R27电阻换为1K,你的R31都用1K,怎么R27反而更大了呢,变成大电流控制小电流了。且时间常数太长,抗干扰能力弱。
2,Q12,8050耐压不够,换成耐压更高一些的管子,比如2N5551等。
3,管子Q12的基极和地之间接一个电阻,阻值可以是1K左右,使管子能彻底关断,抗干扰能力也强一些。

最后,你的图不是很清楚,很多标号看不清,而且,以后最好直接发图上来,不要发PDF,很少有人会有耐心再下载下来看,像这种电路图用GIF格式压缩一下是最好,不要直接发BMP上来。

楼主:
谢谢quakegod的回复

十分感谢楼上的回复。另外我看链接图片那里支持的格式就是“(3M以内(JPG|GIF|RAR|PDF))”这几种啊,因为pdf文件占用的空间小,我才发这个格式上来的,你说的直接发图上来是发GIF格式的意思吗?我是把sch的图转换为pdf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