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4015问题

楼主(2009-02-24):
最近参考了一篇网文《IRIS4015构成的准谐振反激式开关电源》做了个开关电源
遇到点问题,麻烦大家赐教。

问题现象:通电后,电源没有正常工作,每隔1秒左右发出“嗒”的一声,在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输出慢慢充电到24V后稳定。好象一上电就进入保护状态。

电源基本参数如下:
输入为AC220,
输出为24V,
变压器为EER35,初级66匝,次级12匝,辅助9匝,初级电感545uH
谐振电容为1000PF
启动电阻为560K

想了好久没有找到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IRIS4015做电源?

难道没有人用IRIS4015做电源吗?是不是芯片选型偏了,还是大虾们不肯赐教

网友A:
贴个图看看吧.

网友B:
上个原理图看看

如题

楼主:
继续我的IRIS4015问题

很抱歉,前几天电脑**了,没有及时回复。先谢谢楼上JPL1007和宙斯的眼泪两位了。不过现在有新情况出现:
我把吸收尖峰的电阻从220欧改为47K后,每隔1秒左右发出“嗒”的一声的现象没有了。每次上电,只发出一声“嗒”然后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输出为0V,好像没有IRIS4015没有工作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请赐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1133830536.rar

楼主:
图已经附上,忘了说了。

楼主:
IRIS4015谐振方式工作起来了,但是芯片很烫

经过这些天的摸索,更改谐振电容为1.5nf,吸收电阻为47K,吸收电容为4.7NF后,IRIS4015谐振模式工作起来了。用示波器测试谐振频率为340K,资料上讲空载时典型为2。5W损耗,但是我发现空载、有8W之多,IRIS4015非常烫,不到半分钟就热保护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