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09-02-25):
 请教各位大师:怎么从开关电源的电路图中区分开关电源的反激式、他激式。。。。

网友A:
这个应该啃书

反激是能量变换方式,他激是开关激励方式,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B:
好说

他激式在输出变换管的输入有驱动源,(PWM 驱动 IC)
自激式一般把一只变换管接成自激震荡器,不用外部驱动

正激式是在变换管导通时输出能量,变换管截止时电感中剩余能量不很多,为充分利用能量,常把输出绕组接为全波整流的形式,这样可以限制反压不会超过电源电压,对于选择功率变换管相对容易,变压器也相对容易设计,但是负载过载时变换管的电流非常大,易损坏。所以应用功率不很大。

而反激式在变换管截止时输出能量,变换管导通时在电感中存储能量,这类电路容易得到高电压输出,并且对负载过载的耐受好过正激式。输出绕组大多接成半波形式,变换管要承受很高电压,要合理设计输出变压器(自,漏感)以确保安全工作。

网友C:
楼上有一点错误

大功率的电源往往都是正激的,
反激电源要做成大功率,得需要多大的磁芯啊。

网友A:
正激还是反激?

从EMI角度出发, 反激极限70W没商量, 超过了70W不宜用反激, 虽然可以用软开关改善EMI问题, 但效率是反激的弱项,再加上PFC的插入,问题可想而知.70W以下,要看负载V/I比, 比值大宜用反激,比值小宜用正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