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方案求教

楼主(2009-02-26):
(无正文)

楼主:
没说清楚

是AC220转成DC24V的,

网友A:
采用传统方法

      采用降压变压器,把220V交流变换成30V左右的交流电,然后通过全桥整流,在滤波,就可输出直流电压。
      变压器可到电子市场采购,如果没有现成的,那就自己绕吧,发扬DIY精神,电压比等于匝数比

楼主:
solidwants大哥,如果要得到精准的24伏,是不是要设计稳压回

电源是用于带动一个45W的电机的,稳压管,芯片之类要做如何考虑,谢谢

网友B:
随便哪个单端变换IC都行

4楼是好的建议(不须稳压)

楼主:
功率要求挺大

这块电源要求去驱动一个45W的电机的,谢谢

网友C:
唉... 我是真的被7楼雷翻了!

网友:
你要做成开关电源!

你电源的输出电流要求多大?功率100W以内我可以帮你。qinjun1215@126.com

楼主:
8楼的对不住了

确实是菜鸟初学,见笑见笑

网友D:
一般电机的驱动不需要精确的电压

大哥你用啥电机啊,个人认为,对于您这种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基础扎实的选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
工频变压器220V/27V,全桥整流-6800U/50V电容滤波。

网友E:
其实我感觉用开关电源做最理想

24V,45W,那就是2A多的电流,用线性稳压器会在稳压器上消耗太多的功率,且主要问题是线性稳压器的发热问题.如果用变压器输出整流直接输出供给电机,1是电压会随市电变化,如果电网电压变化大的化,可能会明显感觉到电机的转速随着电网电压变化,这在电网电压不稳的场合尤其明显;2是整流后的储能电容,直接影响电机带负载能力,小了,可能会出现功率不够用的情况,用大的电容,那价格可不是一毛两毛或三块五块的了.用开关电源的话,就没这些问题了,而且功率做到45W很容易,输出的滤波电容也不必那么大,有470u可能就已经足够了.
仅供参考!

网友F:
做24V2.5A的开关电源了。

做24V2.5A的开关电源了, 线性的太浪费电了。

网友G:
便宜方案

用普通的变压器到27V交流,再用BUCK的LM2596HV来做,这个应该是很便宜,又不带什么技术含量的

网友H:
电源

14楼,用这种变压器做,成本太大

网友I:
是电机啊,搞清楚再说

你用24V,45W的开关电源,搞不好加上去烧掉电源

网友J:
简单点好

用变压器将到25V左右咯,找几个大的功率管整流下嘛,然后接三个1000U/50V的电解电容就好了嘛,带动一个电机要去稳啥压啊,你看看日本的电动螺丝批的电源,电机是50W左右的,他的电压也没去稳压啊。如果做精密的,还是用开关电源了。

楼主:
电机不转

电源样品出来了,输出24VDC,3.5A,80W,可是接上电机,电机(24V,45W)却无法启动,这会是哪些地方考虑不周呢,望指教.

网友K:
电机启动电流问题?

还要注意电机的运行是否会影响电源。

网友L:
我自己做的24V/4A的开关电源,便宜卖给你算了

我有绕线机的24V/4A的带电流显示的开关电源,便宜卖给你算了。

楼主:
顶起

继续守候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