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子变压器之后的波形

楼主(2009-02-26):
请问各位大大:
市电通过电子变压器之后的波形是什么样的,是整弦波吗
电子变压器是220v~12v的

网友A:
是畸变的正弦波

经可控硅后变成了畸变的正弦波

网友B:
不是SCR

应该是高频变换才能隔离

网友C:
高频脉冲

包络线与全波整流滤波输出波形相似

楼主:
我经过测试看到的是包络线

全波整流滤波输出波形相似,上下对称,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B:
简单的自己变换

输出交流,按照市电的电压做振荡,在市电电压很低的部分停振,包络是一串一串的形状

楼主:
恩,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