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经过旋钮调光开关的波形实际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9-02-26):
旋钮调光开关是利用可控硅来设计的.

网友A:
前沿陡,后部是市电正弦的部分

楼主:
前沿理论上面不是被垂直斩掉吗,为什么是陡的?

是不是因为不能阶跃啊

网友A:
例子说明吧

当市电正弦从0开始上升时,SCR没导通,输出为0,当市电电压达到某数值时,电路出发SCR导通,此时的市电电压经SCR加到负载上,之后由于SCR不受控了,输出的波形就是和市电一样的,直到市电回0后,SCR关断,为市电下一个周期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