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雁过留痕放炸**炉里,砰的一声。。。

楼主(2009-02-26):
我把变压器的一次侧的接地端跟大地连起来后,砰的一下,爆机了,桥穿了~
谁能给个说法??

网友A:
不是地

是中心抽头吧

网友B:
当然要炸

原理么你把大地和输入的零线连起来考虑就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C:
这属于蛮干

桥堆的任意两个脚,能短接?

网友D:

熟了:-)

网友E:
re

21ic辈有强人出啊,记得有一位朋友220交流分压测量波形的!

楼主:
做电源 爆机很正常
原来认为AC可以通过桥隔离的,现在看来是不行的,一次地跟大地连一块,看到就相当于把零火线连一块了。

网友C:
开飞机比这个难多了

是不是也要摔几架才会开飞机?

俺的方法:先给控制回路提供辅助供电,主变换器供电大幅下降,轻载调试输出稳定后,恢复供电。电流型控制的,还要事先把取样电阻加大。这样可以保证不炸机。

楼主:
老大`快帮我看看上面那个问题吧~

网友C:
你这个贴子,下次要照老王的办法处理

直接踢到新手园地去,哈哈

桥堆的4个二极管,能短接一个吗?

楼主:
5555,有时候也会搞错的了```做电源时候,有时候有些东西没考虑到。。。。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