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源老烧保险丝

楼主(2009-03-03):
我用的一台直流稳压源现在是多开关两次就把它自已保险丝烧了,电源也不带负载工作,就是空开关,请问大概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

网友A:
线性电源么?

整流后的电容致使变压器初级电流过大

楼主:
电容失效了?

那是不是电容失效了?换个电容就行?它有两个1000uF/63V的电容,和一个很大的环形变压器.

网友B:
我喜欢大电容,拆下来送我好不?

楼主:
请看一下图片

我换了两个电容,但还是烧保险丝,我测了一下,在不接负载情况下,开关电源时瞬间电流最大有1.5A,这个电源要求的保险丝是4A的。请问还有可能是哪有故障呢?

楼主:
请问这两个黄色的是电容吗?

请问这两个黄色的是不是电容,它上面写的有103,440V,这两个分别跨接在开关的两端。等于是开关接通了后,它就被短路了。

网友C:
饱合了

初级并联一个0.22uF的电容,掉电后的阻泥振荡,可以起消磁作用.供电回路再串一个NTC,抑制通电的火花

楼主:
怎么解决呢?

请问初级并联电容,是指在变压器的输入端也就是220V上并一个交流电容吗?供电回路串NTC,指在哪加呢?

网友D:
NTC串联在火线电路里

可以减小开机时候的浪涌冲击

楼主:
NTC应该怎么选取呢?

请问,我NTC应该选多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