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IS4015请教

楼主(2009-03-03):
最近用IRIS4015电源,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开机上电后,IRIS4015没有工作起来,输出也没有,IRIS4015好象保护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电源基本参数如下:
输入为AC220,
输出为24V,
变压器为EER35,初级66匝,次级12匝,辅助9匝,初级电感545uH
谐振电容为1000PF
启动电阻为560K

把原理图贴出来,请大家分析分析,原理图分成两张图片,另外想问一下用IRIS4015方案做电源多不多,该芯片是不是偏冷了点。

楼主:
高压侧图

高压侧图

网友A:
560K的电阻部分有问题

应该保证在电源启动后此支路不再提供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