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负载

楼主(2009-03-04):
请教高手:手头有个项目.是三相负载,u,v,w从电源接进来,不接零线,每个相接一个可控硅和一个发热丝负载,三个负载的另一端相连够成中点,但是这个中点不接出去零线的.手上有个机器,测试中发现,三相是不平衡的,小功率时,他是W相完全打开,V相不开,U相来斩波调功率.大功率时他是W相完全打开,V相完全打开,U相来斩波调功率.,请问,小功率和大功率时候,怎么计算功率?

网友A:
还有这么工作的?

“小功率时,他是W相完全打开,V相不开,U相来斩波调功率.大功率时他是W相完全打开,V相完全打开,U相来斩波调功率”
三相不要求平衡?

楼主:
三相是不平衡的

三相是不平衡的:我手中的机器是德国的.因为是不平衡,所以算起来有点难度.
谢谢maychang

网友B:
用矢量不知道可以不?

用空间矢量来调制开关信号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C:
使用 星---角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