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电源方面的知识

楼主(2009-03-04):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要从事电源方面的电路设计,需要什么基础知识(自动控制原理?),,推荐几本书,基础方面的,可以上手的书(本人刚毕业)。

网友A:
本版邮箱里有一些

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电工基础知识。

楼主:
re

    我指的是如果要从事设计方面的话,有哪些书比较好呢,看完之后就可做一些复杂一点的设计了

网友B:
基础的要学习

网友C:
我也是刚学

1.DCDC反正就是升压和降压,这个还稍简单一点,具体的东西看34063的例子。
2.反激电源,功率小,大概20w-50w,这个用量很大,必学,再以后都是大功率了。具体的例子可以看topswitch的应用笔记,由于topswitch是集成的片子,然后看看分立的设计,主要是反馈部分的设计。
3.反激电源变压器的绕线方法,这个最麻烦,最好有人可以教你绕变压器,我也是这里弱。
4.有本书是开关电源的设计与优化,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还有刘胜利的书,有空还可以看看fundermental of powerswitch,讲理论的。不过用稳态模型分析就ok了,小信号模型以后来。还有一个网站,叫普高,可以看看。
5.做电源就是要实践,这是最大的难点,唉。你去买一个两个的片子,别人根本不看你。武汉有人教开关电源吗?有人教我变压器绕吗?我就差去前进四路去买了,马的,漆包线一卷那么多,我一次又只用一点。

楼主: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还是一步一步来吧,想学的东西太多,又想精通,很矛盾呀

网友D:
楼主想进速成班.

楼主:
自己给自己速成

  可能想法有点天真,希望能学的快一点

网友E:
开关电源想速成貌似比较难,

油箱里的是必看的,至于"看完之后做比较复杂的设计",就要看你原来的基础知识在什么水平上了,至于"比较复杂"这个词是在什么量级上啊?什么样的算是复杂啊?我是看完之后300W以下不是大问题,就是可以开寨厂做PC电源了.
至于变压器绕制,我学习时不是问题,逛旧货市场就可以了.

网友:
想速成啊...

基本的是一定要学习的 !
应该多看一些电子方面的书籍,
主要元件的作用以及各种单元电路的作用及用法..了解了这些才能进一步发展啊!!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