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NCP2124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04):
请问下面芯片应用电路中的R1,C1有什么作用,该怎样计算

网友A:
误差放大器的相位补偿

去网上搜一下  相位补偿

楼主:
不是相位補償

这个不是相位补偿的问题,相位补偿是7和6脚之间来完成的,我有听别人说过好像是起缓冲作用,但是具体怎样就不是很清楚

网友B:
引入一个高频极点

优化瞬态响应,要把握好尺度,否则容易自激

网友C:
我看就是一个反馈

就是不知道是反馈什么的

楼主:
唉,高手没有啊

高手们都到哪去了,反馈电压量是通过R2,R3完成,然后芯片调整PWM的占空比,这个我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