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反激电源理论上可行么?

楼主(2009-03-05):
(无正文)

网友A:
效率会低一些,功率不大是可行的

楼主:
请问PowerAnts

设计的主要关键点是什么?效率主要降低在哪部分?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开关管损耗

低压时的导通损耗,电流取样电阻损耗,高压时开关损耗,是主要矛盾

楼主:
再请问

电源输入一般在30V以内,如果我就按照8-30V输入来设计,但是短时间(比如2秒)的输入电压升到60V,那么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要看控制方式

如果是电压型控制,两个周期以上的大占空比一过来,肯定炸机。电流型的,具有电压前馈作用,磁路一般不会饱合,只要开关管耐压足够,瞬间的高电压不会有事

网友B:
匠人怎么也搞开关电源了?

网友C:
山寨的什么都可能。

网友D:
maychang,什么眼神啊???

就老花了?

网友E:
他这个有升压有降压,能用反激?

网友A:
共地不就行了么?

输入电压最低时,占空比设计为0.4就行了

网友B:
回xwj

岂止老花!

不过还是没有搞清楚匠人为何搞开关电源,匠人的软件功夫我知道是挺厉害的。

网友A:
xwj大不敬

maychang可是本坛长老级人物...

网友F:
这是山寨版的

后面有个尾巴……

网友D:
呵呵,蚂蚁,不要上纲上线啊

偶知道maychang可是老前辈啊,关心关心嘛
人家maychang都没生气啊:-)

PS :
山寨版害人啊。。。。

网友G:
如果不是隔离变换

做到不困难,但是输出的滤波有困难

楼主:
感谢各位捧场,本人将做一个试试。

网友B:
刚看清楚有个尾巴

原来是山寨版匠人。

网友H:
我晕

这也有山寨版的

网友I:
明天注册个maychang.

有时间的话将21主要人物克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