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装电池和电池充电电路的方法?

楼主(2009-03-13):
想在目前电路上   7805做的电源5v  负载电流 100ma左右
加上充电电池(镍氢电池就可以,好像镍氢电池便宜点)和充电电路(充电适配器?),希望能做到220v供电,掉电之后电池工作,能**5个小时就可以(时间长点更好),电池可以充电,有简单的实现方法么?目前的板子上要加电路么?
我本来想的是仅仅简单买个dc>6v电源适配器在加上5节1.2v的镍氢电池,这样会烧坏电池吧?
谢谢

网友A:
当然要加充电管理了,不然你的电池很快就坏了。

网友B:
想正常工作就要加其他电路或控制元件

  电池要么加7805之前,需要电池组终止电压大于8V--也就是8节镍氢电池,其充满电压11V以上,变压器整流输出要加个限流电阻给电池充电,一个电池供电的二极管;
  电池加在7805之后,需要加个电池输出稳压电路,一个充电限流电路。
  而且两种都需要电池放电终止控制电路;否则电跑光了时间长点会漏水出来。
  BTW:合适的铅电池其实更便宜 :-P

楼主:
电池如果加在7805之前 电池可以一边充着电一边输出给负载?

谢谢先
1电池如果加在7805之前 电池可以一边充着电一边输出给负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