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实现便携设备的供电可以么?

楼主(2009-03-15):
我正在做一个MP3大的小东西,里面包括:
1、一个小电机(手机上拆下来的);
2、一个单片机,电压待定,在3V左右吧;
3、两个光敏二极管,两到三个LED。

目前的想法是用一个7号电池,再经过L7805之类的芯片把电压升上去。目前我还不敢奢望实现可充电功能,手工换电池吧!
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以?
另外,如何实现欠压报警功能呢?以前听说是用单片机的A/D转换来监视。这个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A:
不可以

7805不能升压

楼主:
对,7805不能升压!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因为要求体积尽量小,而且空间实在有限!
另一方面,里面有光电编码器,所以有1到2个LED要始终亮着。而且它还时不时会让电机转动一下。这些都是电老虎啊!
我的要求不高,电池能撑16个小时就行,16小时!
哪怕电池贵些也行啊!
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B:
简单计算

  7号硷性电池容量约600毫安时,16小时就是平均负载37毫安,升压到3V,效率假定60%,电池平均电压约1.2V(0.9V~1.55V),则3V平均负载6~7毫安。点亮两个超亮红LED吃4毫安,MCU吃1毫安,马达只能吃1~2毫安的平均电流。
  7号普通碳电池容量就小不少,保证16小时就有些难度。

楼主:
楼上真牛啊

算得真精确。不过,马达并不是始终振动的。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偶尔转一下(报警用)。要不,也可以考虑用电容来驱动马达。
不过现在还不用想那么远吧?我还不知道怎么升压呢。

网友C:
效率太保守了。小功率下用电荷泵效率达到95%以上很容易的

网友D:
有难度啊

网友B:
做得好的话

  基本不考虑马达,两个LED加MCU消耗可以控制在3伏、4毫安以内。如果能弄到2.4V甚至更低输出的DCDC,新出锅的7号老式纸糊电池大概都可以**十来个钟头。给个以前用过的DC/DC升压芯片链接。如果不需要稳压可以考虑合适的电荷泵(稳压的稍微有点贵)。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ne.com.cn/productmore.asp?name=66

楼主:
成本大概多少啊?

感谢8楼!去看了一下那些芯片,应该可以满足要求了。
我目前是做样机。如果将来小批量生产,K数量级,单价大概能做到多少?
但是,那些DC/DC升压芯片好像都没有没有电压检测功能。如果另外增加一个电压检测芯片的话,成本大概要上升多少呢?

网友B:
DCDC只用过样品,三四毛钱吧,裸片可以做到两毛以下。

  至于电池检测是否有必要?便宜的方案精度差,一毛钱都不到;精度好的一般都一块多了。

网友E:
用单片机的AD做欠压检测很简单啊。

当然,要有一个基准源,而且你的基准源不能随着电池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偶记得,以前有人做过一个电池直接供电的,想做低电压警报,结果怎么测,都没测出电池电压变化来,原因就是他用了电池电压做基准,然后测电池电压,当然什么也测不出来了。

网友F:
升压可用廉价的LY301

电机最好用1.5V供电的,你的要求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这么小的封装,能焊接么?

楼上几位推荐的芯片封装都很小。但是我是手工焊,只有DIP的焊接经验。不知能不能焊上啊?心里打鼓啊。

楼主:
我只要能让单片机工作就可以了

可以用电荷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