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 -5v DC

楼主(2009-03-21):
请教如何把+5V 转为-5V, 0.8A, 越简单越好, 最好用ic。最好不用 mosfet.
thanks@

网友A:
最好不要告诉你方法

网友B:
用模块吧

用一个DC-DC稳压模块多啊,一般的芯片电流没那么大的,像你说的那样,功率挺大的,用模块挺方便的,不过像你要求的那样得花个40多块钱吧,例如WRD05D05-10W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模块是我的选择方案之一

我考虑了模块, 这种方法成本可以接受,只是占体积。 谢谢啦。

网友C:
你看看buck-boost,在输入输出相等时,可不可以正常输出

网友D:
不是说用电荷泵就可以了吗

而且用的器件很少。我是今天刚看到有什么电荷泵的,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