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转12V的线性电源图,帮忙看看元件的参数可以吗

楼主(2009-03-21):
36V转12V的线性电源图,帮忙看看元件的参数可以吗

楼主:
刚才好象错了个 地方

运放上面

楼主:
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迷茫中啊

楼主:
还希望lyjian 朋友给指点了

网友A:
R3太大了吧

VR3=36V*R3/(R3+R4)

网友B:
用这个电路的话Q1估计很难截止

R2R3R4阻值太小
IC1输出没有限流,估计Q1IC1要烧掉了
L1放在反馈回路中,估计会振荡
压差这么大,Q1还不如换成NPN

网友B:
还不如用个7812加个分压电阻简单些

楼主:
参数修改中

网友C:
R1 那么大?R3那么小? LM358能承受36V的电压???

命名是线性稳压,搞个那么大的L1干嘛????

网友D:
貌似不行吧

我看老板设计一个48V转12V,5V输出的电路,比这复杂一些。
弱弱问一句,L1干啥用?

楼主:
我是按DATASHEEET里面的参数选的

我是按DATASHEEET里面的参数选的

网友E:
L1一接,成开关电源了

网友D:
还是不懂

我的新手,为什么L1一接就成开关电源了
36V不是直流吗?L1的作用是 什么

网友F:
绝对不是开关电源,就是线性稳压

L1似乎多余,这个电路Q1也不好调整

楼主:
最近已经改好了

不过好象不是特别稳定,带260MA的负载一段时间后电压要降低1V左右

网友G:
不敢恭维

358第一脚居然不串个电阻,肯定要冒烟

网友H:
太差了吧!

网友B:
16楼

不差才怪呢

网友I:
呵,蚂蚁看过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