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DC/DC电源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09-03-22):
  如何通过DC/DC转换器把9V-40V直流电源转换成5V/3A的直流电源?各位大侠帮帮小女子

网友A:
小女子越来越多了

有现成的模块,5V/3A的话很多DCDC电源IC可以处理,例如LM2596

网友B:
有DC转DC的电源吗?我知道开关电源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C:
40v-9V,看看buck可以处理这么大得输入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