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可控硅控制

楼主(2009-03-23):
哪位高手能指点关于可控硅的控制呢?我现在要做一个交流稳压电源,就是输入在210V~250V之间,输出要稳压在210V,想用可控硅控制,现在对于阻性负载是没问题,但是是遇到感性负载电压就会飘了,而且飘的范围很大,有哪位高手能指点怎么控制可控硅才能使遇到感性负载输出交流电压不飘呢?

网友A:
顶个

顶一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个和可控硅有关系吗?

感性负载有储能的作用,所以在交流输出的情况下会有反应。要怎么处理呢?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C:
用个续流二极管

要管压降低些的

网友D:
回答

感性负载上不但要有续流二极管,还要有电容,否则不同的续流时间会有不同的平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