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环如何绕制MOSFET驱动变压器?

楼主(2009-03-23):
原副边的匝数和线径怎么确定呢?还有就是原边是不是需要再绕一个去磁绕组呢?

网友A:
建议

找本变压器制作的书看,线圈数和线径大小都是按照设计要求来定的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磁环绕?

磁环绕起来麻烦,成本高。

楼主:
回复maychang

回复maychang:谢谢maychang的提醒。因为我现在有些磁环,并且成本目前暂不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