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源样品,用CHROMA电子负载测试出现问题

楼主(2009-03-27):
(无正文)

楼主:
恳求电源大牛指点ing

各位业界大牛们,能告诉一下小弟么

网友A:
CC模式是横流,CR模式是恒阻.恒流的电流调大了?

网友B:
部分电子负载不能在Loading时候开电源。

因为电子负载在0电压输入时候Loading,里面消耗功率的场效应管完全导通,以达到最大电流值。如果此时接入电源,就等于短路了。

如果需要在LOADING时候开启,应设置比较高的吃载电压线,即Von值。
或者如果负载支持,设置为CR启动。

提供老化车、老化系统

定制规格各种老化电子负载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30162826634.pd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30162826634.pdf

网友C:
Faithtech的电子负载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