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输出只有3V达不到3.3V的问题

楼主(2009-03-28):
用了一个LDO芯片,(SPX3819),标称输入是7~16V,输出是3.3V,
现在输入是14V,输出却只有3.04V,未接任何耗电设备,只有电源转换电路,用万用表测量的。
请问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的前辈啊?或者大家帮忙给猜测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也许接个1K的电阻在输出端倒反正常了。

楼主:
我自己先猜测几种原因吧

1,有可能LDO芯片是次品,或者拿错型号了,输出只能是3V的;
2,新手焊接有问题
自己先查找一下错误,有结果再来说

楼主:
原因是拿错型号了

又去了电子市场,证明老板给我的是3.0V输出的,换了个3.3V就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