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大功率电源(ups)开机时电磁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3-28):
当大功率UPS在开机时会有很强的电磁干扰,若用PC的上位机软件与其进行通讯(RS232)会对通讯造成影响(测试RX、TX脚的信号毛刺很大),请问,若想说明这种干扰确实对通讯造成了影响应该怎么描述?用哪方面的知识可以有说服力呢?如何消除这种干扰对通讯的影响呢?谢谢!

网友A:
把UPS远离PC 减少干扰

呃
高频UPS电磁干扰一般比工频UPS严重
消除方法
A。换成工频UPS
B。通讯线加长 UPS远离PC

UPS电磁兼容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3/200932817526774.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