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滑滤波电解电容的选择

楼主(2009-03-29):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还是模拟电源?

网友B:
整流平滑滤波电容选择

个人看法:
 1、输入电压范围,最高峰值决定电解耐压选择
 2、输入交流频率、最大输出电流(含稳压电路本身消耗)、允许电压纹波几个参数决定电容容量(不是越大越好)
 3、工作环境温度范围、设计寿命、选择元件质量决定容量冗余
 4、有些产品需要过某些标准时还要考虑瞬时断电问题,此时输入交流频率就没有用了,由瞬时断电间隔标准决定
 比如一个输入 180VAC50Hz 输出 12V1A 直流电源,允许纹波2Vp-p(即最低11V最高13V),在不考虑其他情况下:
   假定为四粒1N4007桥式整流,则电源低于要求的波动时间 = 1 / (50Hz*2) * arcCos{2V/[11V+(0.6V+0.6V)+2V]} < 9.2mS ,1安电流放电9.2mS电压降低2V, 其电容值 C = i * t / v = 1A * 9.2mS / 2V = 4.6mF<4700uF;当允许纹波4Vp-p时,2200uF;当允许纹波6.5Vp-p时,1000u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