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逆变电源负压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有师弟正在开发50HZ,25KVA的焊接逆变电源。

开关管用的IGBT,次级用的全波整流,实际原边三相电压上到300V的时候,用电阻
箱调试,发现在换向时中心抽头和快速二极管整流后存在一个负压尖峰,

谁能解释下这是为什么,谢谢,或者大家探讨下。

网友A:
二极管反向恢复?给个图吧。

楼主:
就是副边DB端出现负压,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
整个电路图,看副边电路图的DB

楼主:
先抛砖引玉吧.

造成上面的电压波形,肯定是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变压器的漏感,一个快速二极管反向恢复的问题.但是具体机理怎么样,自己很难确定.

网友B:
怎么觉得这个全波整流波形好像缺了一半

楼主:
没有少一半,全波整流是这样的

图中所示就是整流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