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接地线如何消除变压器副边或者开关电源的感应电压

楼主(2009-04-02):
大哥您好!请教如果不接地线如何消除变压器副边或者开关电源对电路带来的感应电压?小弟设计的产品不能有地线,而现在的感应电压有AC40V左右,有麻手感觉,如何去掉?多谢大哥!

网友A:
无Y 变压器加屏蔽

楼主:
感谢大哥的关注!

变压器的副边也有很大的感应电压,另外屏蔽怎么处理?

网友B:
变压器初次级之间加屏蔽的话

屏蔽必须接地才能够消除麻手现象。

考虑用绝缘外壳。